3063 -12v参考电压被拉高 无法解决

楼主:
如图为-12V产生电路 如图为负载电路,VEE为-12V电压,图中的运放为TL064,当接上TL064的时候-12V的电压被拉高,为-11V左右,但是将TL064去掉以后-12V电压恢复正常,这样的电路在其他的电路板上测试时没问题的,这是外包焊接的板子,不知道是焊接工艺的问题,还是电路板的问题,无论咋么试-12V就是不正常,还请大神指点 给些建议意见

网友A(2013-03-18):
你的放大电路有问题,影响了电源,你应该找找电路的问题。

网友B:
33063,输入3.3V,输出-12V,输入电压似乎低了一些,带负载能力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电路有问题,影响了电源,你应该找找电路的问题。

找到原因了,我将FB8换成0欧姆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63,输入3.3V,输出-12V,输入电压似乎低了一些,带负载能力不足了

找到原因了 我将FB8换成0欧姆电阻就好了

网友B:
说到底,还是磁珠内阻大,输入电压低,带不起负载。

网友A:
你的电路负载还是太大,影响到电源噪声的增加。你光换掉磁珠是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