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串口助手通信都正常,但是把他们接起来就没反应

楼主(2013-03-18):
用DSP与单片机通信,通过RS232
然后DSP与串口助手,单片机与串口助手通信都正常,但是把他们接起来就没反应,什么情况啊……

网友A:
TX与RX交叉了没?
CTS与RTS交叉了没?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一个主多个从的吗?还是一对一的呢?

网友C:
dsp跟单片机的通讯故障的啊

网友D:
你的通信方式不正确吧?

网友D:
看看dsp的串口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D:
先初始化发送一个字符看看

楼主:
会不会因为dsp发送数据是16位(设为八位数据位),单片机SBUF只有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