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系列EM231模拟量输入如何调节下面拨码开关

楼主(2013-03-18):
SW1  SW2  SW3
ON    OFF   ON           0—10V                    对应 0--- 32000
ON    ON    OFF          0—5V,0—20MA    对应 0--- 32000
OFF  OFF  ON           -5V—+5V            对应-32000---+32000
OFF  ON   OFF          -2.5V—+2.5V      对应-32000---+32000
不使用的通道要短接。设置完后,所有的通道使用相同类型的信号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没玩过S7-200 就找到一点资料 楼主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