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18):
为什么我的AD转换 得到的数值为1071  我是ADC10

还有 为什么P1.3的第二功能 CAOUT   输出没用啊 ?  求解

以上针对的是MSP430G2553单片机

网友A:
应该是寄存器设置问题  这个需要看看技术手册  呵呵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检查程序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寄存器设置问题  这个需要看看技术手册  呵呵

不会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检查程序和设置

程序没问题吧 P1SEL  和P1SEL2  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参考一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