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遇到了一个word上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遇到了一个WORD上的问题,我用了目录,所以需要用段落标记,但我只要回车就会出现黑点,像(二、实验操作)我是需要段落标记的,而其它都不需要,我怎么把这些不需要的黑点去掉,需要的留下呢?不能直接把工具--选项--段落标记前的勾勾掉,那样治标不治本,所有黑点只是被隐藏了。请大婶们帮忙指导!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黑点是表示Word确认这个是标题,打印输出的时候没有点的。

网友B:
楼主演示一下试试,看还有没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点是表示Word确认这个是标题,打印输出的时候没有点的。

编辑时没什么问题,打印也没问题,但我在目录中只要一更新就问题了,“实验过程”下面是内容,却被更新到目录中去了!

网友B:
我还以为是PPT上的问题

网友C:
将内容部分标记为正文格式,试试

网友D:
格式--样式和格式中清除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E:
上网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