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参数计算

楼主(2013-03-18):
用AD采样获得交流电压和电流了,要计算一些电工参数,但是不知道在离散的情况下的计算公式,要计算的参数如下,请大神们指点:
1.最大的电流需量,功率需量,周期设在15min
2.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
3.负载率,频率
4.电流谐波畸变率

如果有相应的程序就更好了,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买个产品吧  应该有

网友B:
一般测试设备测的应该是有效值,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