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新手,遇到问题,望指教

楼主(2013-03-18):
1、我用的是微芯的WiFi Comm Demo Board,安上电池打开开关,Led0不闪,用ipod和笔记本都搜不到ad hoc网络信号,但烧入使Led0亮的程序还是能亮的,是**作有误还是板子坏了?
2、写了个uart通信程序,想把板子连到pc上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有一根rs-232转rs-485的串口转换线,不知道该怎么连
比较菜,之前也没有单片机基础,见笑!!!

楼主:
各位高手,毕设停滞不前,急求解。。。

网友A:
之前没有单片机基础也敢这么玩,真是后生可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有单片机基础也敢这么玩,真是后生可畏啊!

么办法,导师定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