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算可靠吗?

楼主:
1、该电路是否该在Q12基级处加个到12VM的偏置电阻以抗干扰,R66电阻是否已经起到该作用,加了是多余吗?
2、C26和C90功能是否冲突,一个加速继电器吸合,一个减速?C90容量是否可以改小些,专用于滤除干扰

网友A(2013-03-18):
个人认为,用继电器控制设备,从继电器吸合的速度远远大于外界的干扰 t
R67值太大,Q12无**常饱和,R65与C26可以去掉,因为LZ选的是12继电器
如果真要抗干扰请在TLP的输入级

网友B:
c90和d17应该是保护电路

c90不与c16冲突,选择合适即可

网友C:
1、该电路是否该在Q12基级处加个到12VM的偏置电阻以抗干扰,R66电阻是否已经起到该作用,加了是多余吗?
已经起到抗干扰的作用了,如果不是应用在干扰特别大的场合,已经足够用了。
2、C26和C90功能是否冲突,一个加速继电器吸合,一个减速?C90容量是否可以改小些,专用于滤除干扰
如楼上所说C90用于保护电路,由于D17的存在,C90不用问题也不大,所以可以改小点~

网友D:
个人建议,R67还要减小,保证三级管工作在饱和区,C26要加大,保证吸合时有足够的电流,C90要减少,防止吸合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