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64使用外部晶振和ALE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大家好,小弟初学不久,希望大家多帮忙。

第一个问题,我在使用mega64外扩SRAM进行我的项目开发,不过始终无法读取外部存储器。我已经通过设置MCUCR寄存器使能了外部存储器,我用示波器检测ALE信号,一直是0。这个ALE信号不是应该输出时钟振荡器六分频之后的方波信号吗???可我的ALE信号一直是0.一点都没变化。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答。

第二个问题,我是用的mega64是一个开发板,板子上焊的是16MHZ的无源晶振,而我用带宽25MHZ的示波器去检测这个晶振,结果几乎是一条直线,如下图所示

但我用示波器测另外一个板子上的无源11.0592的晶振时,却能检测到很正常的正弦波,如下图所示:

这是意味着我这个板子上的16MHZ的晶振是坏了吗?但是我这个板子运行程序没问题啊,这也就引出了我的第三个问题,我的板子到底用的是不是外部晶振。

第三个问题,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的熔丝位设置,我到底用的是不是外部16MHZ的晶振,熔丝位如下图所示:

看了很多的资料,太乱了,我实在是没看懂这个熔丝位到底怎么设置,才是使用外部16MHZ晶振的正确方法。

以上3个问题,希望各位高手们帮帮我,无比感激!跪谢了!

网友A:
3,赶紧换一个下载软件,直接这么改熔丝位,能要人命的。
2,25M示波器够慢的了,监测16M时钟我觉得没戏。如果你怀疑这事,自己写个定时器,然后测量某个管脚,把频率降下来再看对不对
1,不记得ALE是不是6分频了,你这个是51来的吧?没有外部译码电路,没法判断。还有你把时钟改低点,别是示波器太慢显示不了。

网友B:
ale只有在地址所存的时候才有,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网友C:
看到手册上有句话:
The ALE pulse in the last period (T4-T7) is only present if the next instruction accesses the RAM (internal
or external).
ALE 的确并不总是有的.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还没有解决啊,我是开发现场总线PROFIBUS-DP从站,用Mega64控制协议芯片VPC3+C,把VPC3+C当单片机外部ram,硬件检测过了,都按照芯片说明书上连得,没问题,时序也能对的上,可是mega64始终无法读写这个外部RAM,在avr studio的memory里看外部ram,全都是0,怎么调都不行,太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手册上有句话:
The ALE pulse in the last period (T4-T7) is only present if the next instruction  ...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在单步运行读写ram时,想要用我这25MHZ的示波器捕捉ALE信号的变化,看来是天方夜谭了,多谢版版了!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写错了?现在能正确扩展外部RAM的工程师太少了,这是20年前最通用的单片机技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在单步运行读写ram时,想要用我这25MHZ的示波器捕捉ALE信号的变化,看来是天方夜谭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