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sp引脚

楼主(2013-03-18):
dsp5402的引脚和单片机的引脚有何区别?怎么使用这些引脚

网友A:
没有本质区别,要使用就去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吧

网友B:
要区分 IO 口, 外设引脚和 总线引脚.
玩熟悉了单片机, DSP 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

网友C:
这个根据该DSp的pdf资料的去配置相关的寄存器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D: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具体参照DSp的pdf资料

网友E:
对单片机了解越透彻,对于学习DSP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