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取样还是通过运放取样

楼主(2013-03-18):
需要检测24V电机的电流,最大电流不超过3A。在控制电机设备的电源GND上串联了一个电阻,采集电压。采集精度需要高些,0-3A,大家帮我看看,是串联一个1欧姆的电阻直接采样,还是串联一个0.1欧姆的电阻通过358运放放大10倍采集?担心失调电压。谢谢

网友A:
窃以为第二种比较好,因为电阻越小对电机的影响就越小,并且电阻的功耗也小得多……

网友B:
358就算了,失调电压太大了,能承受1~2元的成本的话上个单路的高精度运放,比如Vos最大0.6mV的SGM8925,当然还有更好的,比如Vos最大0.12mV的SGM8581,2元左右的成本:

网友C:
还是1欧能更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