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课题请教!!(基于单片机消防气压给水系统,主要是抗干扰)

楼主(2013-03-18):
现在一般都用PLC和触摸屏连接来控制消防系统,但老师让我用单片机和文本显示器做,都比较便宜,只不过单片机得用modbus协议编为了和文本显示器通讯。用单片机就必须得考虑抗干扰,我刚研一没什么经验,不知道单片机应该选什么?(十位就可以),还有怎么来解决抗干扰问题?求这里的大神给些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PLC也是的单片机,从抗干扰上来说,单片机不输给PLC的,不知道你界面是否复杂,有没有大运算量,如果并没有的话,PIC是个不错的开始。

网友B:
研究生课题, 最好搞点理论深度的题目.
这抗干扰方面的话题还是偶然性因素和实际工矿因素太多, 不大适合研究生做课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研究生课题, 最好搞点理论深度的题目.
这抗干扰方面的话题还是偶然性因素和实际工矿因素太多, 不大适合研究 ...

估计你想复杂了。应该就是实验室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