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流水灯程序实现可不可以精简点。。。。

楼主(2013-03-18):
本人才刚学单片机,不怎么懂,所以用最笨的方法来编。。。
希望有大神指教一下。用汇编。。。麻烦了。

MOV P2,#01111111B
CALL D3
MOV P2,#10111111B
CALL D3
MOV P2,#11011111B
CALL D3
MOV P2,#11101111B
CALL D3
MOV P2,#11110111B
CALL D3
MOV P2,#11111011B
CALL D3
MOV P2,#11111101B
CALL D3
MOV P2,#11111110B
CALL D3
MOV P2,#01111110B
CALL D3
MOV P2,#10111110B
CALL D3
MOV P2,#11011110B
CALL D3
MOV P2,#11101110B
CALL D3
MOV P2,#11110110B
CALL D3
MOV P2,#11111010B
CALL D3
MOV P2,#11111100B
CALL D3
MOV P2,#01111100B
CALL D3
MOV P2,#10111100B
CALL D3
MOV P2,#11011100B
CALL D3
MOV P2,#11101100B
CALL D3
MOV P2,#11110100B
CALL D3
MOV P2,#11111000B
CALL D3
MOV P2,#01111000B
CALL D3
MOV P2,#10111000B
CALL D3
MOV P2,#11011000B
CALL D3
MOV P2,#11101000B
CALL D3
MOV P2,#11110000B
CALL D3
MOV P2,#01110000B
CALL D3
MOV P2,#10110000B
CALL D3
MOV P2,#11010000B
CALL D3
MOV P2,#11100000B
CALL D3
MOV P2,#01100000B
CALL D3
MOV P2,#10100000B
CALL D3
MOV P2,#11000000B
CALL D3
MOV P2,#01000000B
CALL D3
MOV P2,#10000000B
CALL D3
MOV P2,#00000000B
CALL D3

网友A:
做成表格,查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成表格,查表

:lol这个主意不错,楼主这好像用算法实现确实不太容易。

网友C:
用移位指令

网友D:
这明显可以移位的,然后用一个循环,既省空间,又不失效率!!!

网友E: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R3,#08H
                     MOV R4,#08H
          MOV 21H,#0FFH
MAIN1:         MOV A,#0FFH
                     MOV 20H,R3
XUNHUAN:  RRC A
                     MOV 22H,A
                     ANL A,21H
                     MOV P2,A
                     MOV A,22H
                     ACALL DEL
                     DJNZ R3,XUNHUAN
                     ANL 21H,A
                     CLR C
                     MOV R3,20H
                     DEC R3
                     DJNZ R4,MAIN1
                     MOV P2,#0FFH
                     ACALL DEL
                     AJMP MAIN
DEL:             MOV R5,#04H
DEL1:           MOV R6,#0FFH
DEL2:           MOV R7,#0FFH
DEL3:           DJNZ R7,DEL3
                     DJNZ R6,DEL2
                     DJNZ R5,DEL1
                     RET
                     END

网友F:
看见MOV JMP....之类就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