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IAR时 把编译成功后程序进入调试时 出现下面情况

楼主:
Mon Mar 18, 2013 18:21:44: Failed to load debugee: E:\430\test 430\Debug\Exe\fff.txt

怎么设置啊    谢谢大侠了

网友A(2013-03-18):
可能是软件问题   重新装一遍   再看看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楼主:
还是不能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问题   重新装一遍   再看看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还是不能调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