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器件的LVDS引脚分配问题

楼主(2013-03-18):
请教各位大虾,我之前做A家的Clyclone III,在分配LVDS的引脚的时候,单端输出信号必须和LVDS引脚间隔几个PAD,否则分配引脚的时候会报错。
现在用Spartan 6,在PlanAhead中分配引脚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单端信号直接和LVDS信号相邻都没有报错。我就不知道是X家的芯片本来就不需要间隔,还是软件里面没有报错而已。

网友A:
X家的,除了LVDS输出必须在相应的BANK外,其他的要求就没有了。LVDS接口中,分为ture LVDS和等效LVDS(需要并联电阻)

网友B:
恩,嘻嘻,是的,只需同一对lvds在相同bank,并且用同一对的lvds的IO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家的,除了LVDS输出必须在相应的BANK外,其他的要求就没有了。LVDS接口中,分为ture LVDS和等效LVDS(需要 ...

对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嘻嘻,是的,只需同一对lvds在相同bank,并且用同一对的lvds的IO就可以了 ...

最近忙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忙什么呢

忙算法,多天线合并的算法老板不是太满意,前些日子天天催死我们了,今天才好点,忙里偷闲上来转转,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忙算法,多天线合并的算法老板不是太满意,前些日子天天催死我们了,今天才好点,忙里偷闲上来转转,
呵 ...

我以为你不管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不管我了。

怎么会呢?他不会不要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不管我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