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触发难题

楼主:
BCR为BTA16双向可控硅。RL为一白炽灯,发现P10输来高电平时,只有在过零那会才能触发,非过零段给一高电平脉冲(每个半波几毫秒)不能触发,什么原因?
和同学调了整整两天,还是不知什么原因,还有这个R6和R7从一百欧到二千欧都试尽了,还是不行,只有在过零那段才能触发。
下面是测的过零信号与触发信号的波形图,不能亮。

楼主(2013-03-18):
引用 网友A:
因为MOC3061

why?
这个和单片机一起整整调了三天,就是调不到能控制导通角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OC3061

恍然大悟!
在过零时MOC3061没有导通,导致后来的BTA16不能导通!
THANKS!
THANKS!

网友B:
要用moc3021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恍然大悟!
在过零时MOC3061没有导通,导致后来的BTA16不能导通!
THANKS!

MOC3061它是过零触发器件,用在导通角调节就不对了。

网友D:
用MOC3023也可以做调压

网友E:
印象中这个电路:正弦波过零点的时候,这个双向可控硅会自动关闭,要控制好可控硅的导通角就是控制好过零点的偏移来控制其导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