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语法问题

楼主:
这个是什么用法,怎么结构体里面还可以进行宏定义啊。这个叫什么用法,有什么意图啊。为什么要把宏定义放在结构体里面啊。

因为原来我的理解是,结构体里面只能定义成员变量。所以感到这个用法奇怪。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结构体里面岂不是应该还可以写其他形式的东西咯?

我后来分析了下,这里不是结构体灵活,而是宏定义灵活,我印象当中宏定义似乎是可以出现在程序的任何地方的好像。

网友A(2013-03-18):
挨得近,方便查看。

网友B:
宏定义放哪里都可以,没有规定不能放的地方。

这么做的意图,二楼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C:
:lol,这个只有懂编译器原理的人才敢这么写,否则谁这么胆大啊

网友D:
昏,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用宏定义

网友E:
这么写,他怕用宏的那两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方便查找了,宏只是替换关系,替换宏后面出现的定义,直到重新有宏定义同样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写,他怕用宏的那两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方便查找了,宏只是替换关系,替换宏后面出现的定义,直到重新有宏 ...

因为原来我的理解是,结构体里面只能定义成员变量。所以感到这个用法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