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热敏电阻怎么查表的?

楼主(2013-03-18):
厂家给的热敏电阻 B= 3400 还有各个温度的阻值,我的精度要求1度,加个电阻分压测的,是不是要按照厂家给的每个温度时的电阻,计算每个温度的电压?  还有其它好方法? 谢谢指教! :D

网友A:
如果想精准些,就要按厂家给的每个温度时的阻值进行计算。
不需要那么准的话,也可以用曲线拟合,根据这个曲线的方程进行计算就好

网友B:
查表法是简单而实用的方法,用excel直接生成数据,很方便。

网友C:
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好办法——直接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好办法——直接查表……

就是按照阻值计算电压? 有相应表格吗?

网友D:
楼主不是说了有各个温度的阻值了么,这个就是表格啊,当然要稍微转换一下放在ROM里面才可以查

网友E:
用 excel 计算个表格, copy 到程序中...

网友F:
做一个温箱;让它从-40度到100度升温,或降温;符合你的测试范围;
然后用一个标准的高精度温度计同步测试;
当然同步测试还有你的产品;把测得结果送入你的产品并生成表;这样就有了N个节点的数据;

网友G:
按照几度间隔做查找表加线性插值,精度要看你测温范围了,常温附近完全可以达到0.5度以内,工业级的极限温度附近要达到高精度只能多标定几个点了。

网友H:
查表吧,方便快捷

网友I:
湿敏电阻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还跟温度有关,要弄几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