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和监控电源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3-18):
问题一
淘宝上有一种“监控电源”,就是给监控摄像头供电的,非常便宜,10元就可以了,号称12V2A。我量过电压,是准的。电流没试过。
相比之下,开关电源(铁壳上有很多孔的那种)就贵多了。请问监控电源便宜在哪里呢?
问题二
我需要12V和36V两个电源。我想把12V和24V的电源(开关电源或者监控电源)串联起来得到36V,其中之一又可以给我12V,可以吗?

网友A:
问题1:便宜是因为东西少,。。。。你说的“监控电源”好多也是开关电源

问题2:可以,如果两个电源是隔离的话。。。。

网友B:
楼主拆开买的电源看看里面的用料、设计可不可靠,如果可靠的话用没问题。
10块钱的开关电源可能用料不咋样,有可能是线性电源,那样2A的话发热会很厉害

网友C:
问题一
没见过,不评论
问题二
开关电源肯定可以

网友D:
监控电源貌似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之所以便宜,因为山寨,因为垃圾,满足不同的客户群嘛
可以买一个12V36V的电源,没必要用两个串,没有卖的,可以定做

网友E:
你说的"监控电源"就是电源适配器,至于电压 电流 这个精度不确定,电流未必有标示的那么大,可以实测,接负载 你测试下即可
铁壳累的电源相对质量好点,当然你要选有牌子的
如果你自己搞搞玩玩 无所谓,做产品,还是选靠谱的,不然烧了设备,后期维护 够你喝的.
另外电源串联使用,也可以的,

网友F:
质量不一样,稳定性不一样的

网友G:
主要还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H(2013-05-15):
第一个:监控电源用的方案与材料均比较差  标称电流没那么大
第二:可以串

网友I:
你们都回答了!哈!…热心肠呀!乐于助人呀!那我就看看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