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烧写的电源引脚作用

楼主(2013-03-18):
麻烦问下,在烧写单片机程序,DSP程序时,JTAG的电源引脚和地起啥作用啊,烧写器不是用USB供了电了吗??

网友A:
用JTAG烧写时可以不用USB供电,JTAG的电源和地引脚可以供电的

楼主:
问题是烧写程序的时候,不是需要用到USB口吗,那自然有供电了,按你这么说,不给JTAG供电,是可以烧写程序了,但是我看网上说,如果JTAG的电源不供,会链接不上,我自己没实验过,因为用的仿真器都是带电源和地的。

网友B:
电源和地是给JTAG仿真器指示目标CPU已经上电了。

网友C:
没有经验 不懂啊

网友D:
目标芯片IO电压有1.2V 1.8V 3.3V 甚至有5V
JTAG仿真器为了兼容,所以内置电平转换芯片,这个供电由目标板供给,这样就方便使用了。

楼主:
上面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啊,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