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系列的有没可重复烧写的型号?

楼主(2013-03-18):
求具体型号,另外有没高手指点下arm刚开始学习应该先学什么,我只会一点C语言

网友A:
c是otp的,怎么不用f系列的呀小朋友?

网友B:
学习的话 16f877A不是最常见的嘛

网友:
没有,所有C系列的都是OTC的,一次烧录的,要想重烧就用F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是otp的,怎么不用f系列的呀小朋友?

听说C系列性能稳定比较好,所以上来请教下   大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话 16f877A不是最常见的嘛

最近刚开始学avr单片机    想做个比较     看看哪个性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