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老T叔帮忙

楼主(2013-03-18):
老T叔,我想找 0 - 40,0000 LUX 范围的光照强度传感器。
误差希望正负3%,正负5%也可以。

光照度计里面的传感器就可以,请老T叔帮忙,我找不到合适的芯片型号

网友A:
http://www.c-c.com/sale/View-34716770.html
http://www.shengyidi.com/tree/d-4608090/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zijijiazhi-720884.html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173551989.html

光照强度报警器

品牌型号gzd
测量范围输出信号
适用压力Pa环境温度
外形尺寸mm
产品介绍
GZD系统光照度变送器采用对弱光也有较高灵敏度的硅兰光伏探测器作为传感器;具有测量范围宽、线形度好、防水性能好、使用方便、便于安装、传输距离远等特点,适用于各种场所,尤其适用于农业大棚、城市照明等场所。根据不同的测量场所,配合不同的量程,线性度好、  防水性能好 、可靠性高、  结构美观、安装使用方便、抗干扰能力强。
使用标准
1个单位的照度大约为1个烛光在1米距离的光亮度。
夏日晴天强光下照度为10万 Lux(3~30万Lux);
阴天光照度为1万 Lux;
日出、日落光照强度为    300~400Lux;
室内日光灯照度为         30~50Lux;
夜里                    0.3~0.03 Lux(明亮月光下);
0.003~0.0007 Lux(阴暗的夜晚)
以上参数公供参考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12VDC~30VDC
感光体:         带滤光片的硅蓝光伏探测器;
波长测量范围:         380nm~730nm;
  准 确 度:                   ±7%
重复测试:                  ±5%;
温度特性:                 ±0.5%/℃;
  测量范围:                0~200000Lux
  输出形式:           二线制4~20mA电流输出
                       三线制0~5V电压输出
                          液晶显示输出
                     232/485网络输出(需加信号转换器)
  使用环境:
0℃~40℃、0%RH~70%RH(带液晶);
0℃~70℃、0%RH~70%RH(不带液晶)
大气压力: 80~110kPa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花虎沟9#楼1#院5层

楼主:
其实我要的是传感器

网友B: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C:
还是老T叔给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