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器的破音问题

楼主(2013-03-18):
目前做一个手持终端设备,音频电路结构跟手机差不多,是codec->amp->speaker,其中运放选用TPA2005D1,现在情况是,音质总是调不好,音乐放出来跟手机比较,音量并不大,但破音却特别严重....
我们测试过:
(1)从codec芯片直接出来的模拟信号接耳机音质良好,说明音频芯片输出无问题;
(2)相同的喇叭和音腔,接到手机的喇叭输出上,音质良好,说明喇叭和音腔无问题;
(3)这样问题可能就出在运放上了,电路如附件所示(*号器件不上件)——

AUX_OUT_P是音频芯片的输出,偏置电压为1Vrms,接到运放输入;
对运放而言,是单端模式输入;
TPA2005D1运放本身是D类放大器,驱动能力为0.7W@3.6V,增益设置约为18~20dB,喇叭为8欧0.5W...

目前分析不出破音的根源在哪里,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示波器观察输入输出的波形看看

网友B:
建议搭个评估电路测试运放

网友C:
1、是不是输入信号动态范围过大,导致输出饱和?
2、是不是扬声器阻抗太小,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D:
芯片3.3V供电,要注意输入端的输入范围。可以调低电脑的输出音量(不是播放器),看输出还有没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