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降3.3V的LDO求助

楼主(2013-03-18):
12V降3.3V的LDO  大家能给推荐一个吗,,电流100mA  就够用了,,谢谢,,

网友A:
干嘛要12V转3.3V,LDO用的时候低压差比较好。如果实在要用的话,看看MC78XX/LM78XX/MC78XXA,这个系列的吧,最大电流可以到1A呢

网友B:
(12-3.3)*0.1 = 0.87W,真的很热

网友C:
也可用1117……

网友D:
这个发热量挺大的,浪费那么多

网友E:
都浪费在发热上了,最好把输入电压降到 "你需要的电压+3V" 为上限的选取电压。

网友F:
这个压差有点大吧

网友G:
HT7533-1( up to 24V High output current : 100mA (Pd  250mW)
HT7330 (up to 12V Maximum output current: 250mA

网友H:
发热量有些大,这个还是用DC-DC吧

网友I:
你没有理解LDO的意思:Low dropout, 意思是低压差时应用,为什么呢,这里就涉及到了效率的问题。
如果你了解LDO的工作原理,你就会发现,当压差大时,效率是很低的,这就造成了能量的浪费和工作温度的提高。

网友J:
果断用DC-DC

网友K:
LDO多的是。。国产的台系的就够了。。0.1A

网友L:
压差太大了

网友M:
看看这个芯片,是汽车级的,不是一般的好用

网友N:
DCDC吧  我公司12转5   12转12  都用

网友O:
这个最好选用DC-DC,效率比较高,由于输入输出的电压较大,所以LDO消耗能量太多

网友B:
楼主的情况,考察考察上面几位网友推荐的 LDO 的热阻, 没有一个适用的。除非上面加个风扇

网友P:
一般这么大的压差会造成芯片发热量大,可以采用先12V转成5V,再用5V转成3.3V,100ma是上限吗?留多点余量好!

楼主:
感谢 各位的帮助,,

网友Q:
串个电阻   再接LDO  不久可以了啊

网友R:
使用DC转DC的芯片吧  呵呵

网友S:
你实在想用LDO也可以只是效率低,发热,推荐BL1117,简单便宜好用。
当然,从技术的角度,还是推荐用降压的DC-DC,推荐BL9382。 DS_BL1117C--Bipolar LDO,1A(EN,

网友T:
我们的产品都是3.3v的,100ma一般使用7333或7533  ,压差大的话,前面串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U:
LM217可调线性稳压器~

网友V:
确实用DC-DC实际一些

网友W:
确实DC-DC合适点

网友X:
50mA以内还可以考虑用ldo,否则还是用开关芯片吧,

网友Y:
这么大的压降用LDO? 不用考虑功耗吗? LDO功耗= (Vin -Vout)*I 啊,推荐你看本书吧“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Z:
是的,感觉DC-DC会好,但是要做后续保护电路。

网友AA:
推荐使用LM2576-3.3V,一般的输入电压范围在7——40V之间均能稳定工作,输入电流3A,足够满足你的应用。

网友:
这个小问题来的啦!建议你用ASM1117-3.3这个芯片,3.3V稳压器,输入输出只要加两个小电容(10uF和0.1uF)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AB:
如果不想选用DC-DC器件的话,可以在线性调整器前边加个功率电阻,根据您的负载电流计算阻值和功率。
一定要注意电流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网友AC:
这么大的压差 没必要用LDO 吧

网友AD:
1117不能用,耐压低了些

网友AE:
LM317系列应该可以

网友AE:
不过会有发热的,LZ自己可以先试试

网友AF:
省成本的话用12V串电阻再通过LDO降压还是可以的。把功耗转移到电阻上可以降低LDO芯片的温升。

网友AG:
12-3.3压差大,发热严重

网友AH:
用开关稳压,如lm2575

网友AI:
呵呵 DC-DC吧 如果嫌纹波太大可以在后面+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