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3-03-18):
如上图所示,查分信号由3、4处输入,8为输出端电源为正负5伏供电。求解释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以及外围电容电阻的作用。谢谢!

网友A:
使用拉屎变换,就可以得到输入输出关系的传递函数。
将s直0,即可以得到低频直流输出电压。很简单的。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就算直流也很可能牙膏也不是查封电路。
所以,你要手算才行哦!

网友B:
Uo≈-(1+R5/R7)*Ui=-11Ui

网友B:
看一下模电书的T型电阻就明白啦

楼主:
不理解,麻烦详细解释下

网友B:
模拟电子基础 华成英 第四版 第328页 例7.1.1  把这题目搞明白了 你就懂了。

楼主:
那麻烦问下这些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滤波?

网友C(2013-04-17):
帮你顶顶。我也一知半解。。。

网友D:
貌似电容做的是低通滤波

网友E:
不是低通。而是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 f0 = 11.76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