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X809掉电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18):
各位老师:
        本人最近设计项目用到掉电检测功能。
        方案设计系统12V输入,通过R1(5.1k)和R2(6.2k)电阻分压得到5.1V,5.1V连接MAX809供电端。MAX809复位端接单片机中断。MAX809电压阈值4.63V。
         目前碰到问题是:无法通过理论设计电阻分压得到5.1V这个电压,用万用表检查MAX809供电端电压4.63V。我想不明白为啥电阻分压无法工作。请达人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因为MAX809接入电路后,其本身也相当于一颗较大的电阻,和R1并联后等于分压电阻减小,因而电压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窃以为用电阻分压给IC供电不合适,你还是用一颗7805吧,很便宜的……

网友B:
因为max809的电源端是要消耗电流的,所以分压就不准了,可以分压后加个射极跟随器或者运放再接max809,电阻值要调整一下。

网友C:
你还是用比较器好

网友D:
楼主你要的是这种器件,
供参考

网友E:
掉电检测果断用7033,三极管的封装,比809好用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学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