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490配置位及PORTD端口问题

楼主(2013-03-19):
请问各位大师,PIC18F6490或PIC18F系列单片机的配置字该如何设置啊?需要配置几个配置寄存器的值?
PORTD如何配置才能是普通的I/O口呢,我按着手册里配的,就是不能输出高低电平啊?请各位师傅开导,谢谢

网友A(2013-05-15):
文件路径:MCC18/dot下的hlpPIC18ConfigSet.chm文件

网友B:
Config配置有两种模式:一种在程序内配置,如果你用的是MCC18,采用语法: #pragma config xxxx,xxxx代表Congfig内容,在帮助文件里面。另一种,就是在MPLAB IDE里面显性配置。
如果你用的开发环境是MPLAB X IDE,那么可直接在Config区设置好后,直接生成代码就可以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