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RFID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想做一个RFID读卡器阵列,读卡器之间为避免干扰,有6公分左右的间隔。读卡距离很近,大概不超过1公分。
想请教一下前辈,应该选用哪个频率?有可以推荐的读卡器芯片型号吗?还有就是是否有可以连接多个天线的读卡器芯片?
因为读卡器的总数在300左右,我想使用两条485总线,但这样的话,一个是总线必须仲裁,确保数据不会冲突和丢失,再就是担心收发的时间太长,有没有更方便的总线可以推荐?
谢谢大家!!

楼主:
是无源RFID系统。貌似是AS399X这个系列用的比较多?想把天线的尺寸做成直径6公分的环,我不知道天线的尺寸是否和所使用的频率有关系?是不是必须使用UHF?

楼主:
标签使用的是PVC封装的。

网友A:
淘宝买现成的

网友B:
天线的尺寸大,距离可能会远些,但反射也会加大。最好是天线独立,天线下方不要有铜皮或元件,天线的圈数尺寸与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C:
首先看你的读卡距离是1公分  这么近的距离  125K就足够了  对125k来说  之间干扰距离也很小  6公分就可以减小了  一定频率的RFID的天线都是有规定的  包括线圈的圈数等   就我使用的过程中没有碰到连接多个天线的读卡器  300个确实很多  总线选择我也不知道再优的呢

网友C:
型号可以选择TI或NXP的   多的是   也可以选择13.56Mhz的     读卡距离可以达到10cm

楼主:
嗯。非常感谢!!!:D 我去查查TI的方案。

网友D(2013-11-05):
淘宝上 应该有很多吧  先买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