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37搭功放的前级电压放大,放大5倍有时正常有时缩小

楼主(2013-03-19):
如题,想用OP37做一个小功放,将一输入为正负1V的三角波线性放大为正负10V输出,同时再带有电流放大,输出功率为1W左右。在做前级电压放大时,放大倍数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反而缩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啊。

网友A:
你是搭的实际电路还是做的仿真,你上的图和你说的应用对不上呀。这个图只能将电压放大5倍左右

网友B:
你的信号源是怎么样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没太说清楚。
1.上图是仿真图,用MultiSim 12.0仿真的时候完全没问题。是我是想先放大5倍,再用一个运放作缓冲级,同向放大2倍,然后推挽输出。可是到实验室里搭电路上电就出问题了。
2.所用输入信号为信号发生器里三角锯齿波形,幅度+/-1V.
实验时,刚开始是正常,当断电后,再上电后,就出问题了,输出波形倒是仍然是三角锯齿波,可没有放大,反而缩小了20多倍。同相放大,怎么着也不可以放大倍数小于1啊。所以头疼…………。
我是新手,第一次做这个功放,菜鸟级,请各位高人指点啊…………

楼主:
频率为100KHz

网友C:
op37 我怎么记得稳定的最小增益是5的?
先把后面电路断了,op37直接输出到10K电阻接地,把增益放大到10,看看稳定否。一级级排查,看看到底哪边出问题

网友D:
R2上并个1000P电容试试

楼主:
对,OP37最小增益是5,我把它换成50,还是这样子。

楼主:
后面基本没接什么元件了,就只有正负电源及其旁路电容了。难道是OP37的问题?市面上正品OP37得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基本没接什么元件了,就只有正负电源及其旁路电容了。难道是OP37的问题?市面上正品OP37得多少钱一 ...

1.OP37后面所有电路都断掉,直接测量,看看是否符合设计需求
2.换个OP07重复

你现在第一步是找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细化然后确认问题根源

楼主:
我试试。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