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上电就可以免提通话的电话机方案

楼主(2013-03-19):
针对一些手脚不便的人不方便接电话的问题,我设计了一个一旦有电话打入(铃流自动摘机)就能接通一部有免提功能、事先已经摘机的电话机。这样就可以使接电话的人无需动手就可以直接通话了。但是,试验的结果是:虽然能够自动摘机,但是,还是需要人工再按一下电话机上的免提键才能进入免提通话状态。这样是达不到预期的免提通话的功能。曾经试图用电路来控制按下这个免提键,结果是哪怕用光电耦合器隔离都不能解决问题!再说:从电话机中引出那个免提键也很费劲。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用TEA1062电话机芯片搭了一个试图防止自激、啸叫的通话电路,但是,出现了噪音问题。考虑到消除电话机噪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多次布线实践才能解决噪音问题,所以就放弃了这个自行设计电话机电路的方案。

现考虑用如下两个方案如何?

1、购买对讲门铃或楼宇对讲的板子作为免提电话机使用。顾虑是:与电话线提供的电源能否匹配?

2、无需按免提键,摘机或上电就可以直接进入免提状态的电话机估计是找不到的。所以,只求找一种方便修改就能实现功能要求的电话机了。请朋友们建议。

除了以上两个方案,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这种东西我做过,其实就是你所说的第一种方案,免提电话机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特种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我做过,其实就是你所说的第一种方案,免提电话机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特种终端。 ...

能否提供贵司该终端的产品资料介绍?如可能的话,我先邮购两只供客户认定后直接购买贵司的产品了。这种产品如果只有铃流自动摘机而没有定时自动挂机的电路,是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

制作这种特殊终端的难度在于:扬声器声音不能太大,麦克灵敏度不能太高。否则因回受而引起自激啸叫。传统解决自激的办法是采用变压器方式的2/4线转换,现在好像都用厚膜电路代替变压器方式了。自激临界点的高低与该厚膜电路的质量高低成反比关系。所以,最好的方案应该是能买到一种专门用于2/4线转换的厚膜电路——这样就可以与我的定时挂机电路设计在同一块pcb板子上了。遗憾的是:除了在网上能够找到管脚最少的电话机芯片(16脚的TEA1062)外,并没有找到专门用于2/4线转换的厚膜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贵司该终端的产品资料介绍?如可能的话,我先邮购两只供客户认定后直接购买贵司的产品了。这种产 ...

我们是VOIP的产品,纯4线电路,所以没有回音和啸叫的问题。
联系方式我站内短信给你了,具体的功能你可以直接问一下我们的销售。

网友B:
你的產品要求容易實現: 電話ic as2522, 外接任何mcu控制, 硬件有Ring detector(鈴流檢測)和call back tone/busy tone detector(對方掛線後的信號檢測).as2522的免提模式可以軟件控制, 已經大量用與歐美電話產品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產品要求容易實現: 電話ic as2522, 外接任何mcu控制, 硬件有Ring detector(鈴流檢測)和call back tone/ ...

却实只要MCU一上~!~~~问题都很简单, 其实哪个山寨的 防盗器中有电话报警和电话拨入监控功能不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VOIP的产品,纯4线电路,所以没有回音和啸叫的问题。
联系方式我站内短信给你了,具体的功能你可以 ...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我已经浏览了贵司的网站。
因为成本问题,贵司的产品不能为我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產品要求容易實現: 電話ic as2522, 外接任何mcu控制, 硬件有Ring detector(鈴流檢測)和call back tone/ ...

查了下AS2522的资料。感觉确实是种好片子。
但是,我是个菜鸟,连16管脚的TEA1062都没有捣鼓不好,更无力摆弄32管脚的AS252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却实只要MCU一上~!~~~问题都很简单, 其实哪个山寨的 防盗器中有电话报警和电话拨入监控功能 ...

功能容易实现,但是,啸叫声不好去除。为此,我还百度到了一项专利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我已经浏览了贵司的网站。
因为成本问题,贵司的产品不能为我借用。 ...

没事,我又不是销售,呵呵。
给你一个思路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容易实现,但是,啸叫声不好去除。为此,我还百度到了一项专利方案。 ...

一个重点元件, 双邓继电器  就解决了

网友C:
双稳态继电器

楼主:
估计采用双稳态继电器的方式是行不通的。
因为有的终端线路只有20毫安的电流。继电器功耗太大了。
再说;用继电器的方式应该只能处在半双工的通话方式吧?

网友D:
解决摘机、挂机不难(铃流摘机、忙音挂机)。但要人远离话机的情况下免提通话有点难——消侧音问题,这个问题理论上可以,但是线路的阻抗不是一常数——每台话机线路阻抗有区别,不同频率下也有区别。除非针对每一台话机的安装地点进行特别的调试,这在实际中行不通

网友E:
普通电话机的免提控制很简单,你自己不会弄。还要注意不要买假免提电话,也就是你能听清楚对方的说话,但对方听你说话声音很小。市面上大部分都这种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摘机、挂机不难(铃流摘机、忙音挂机)。但要人远离话机的情况下免提通话有点难——消侧音问题,这个问 ...

为了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些资料。其中有如下的一项专利:
----------------------
申请专利号 CN97224824.2
一种有线双工扩音对讲电话总机,设有一受控于送受话状态控制开关电路的抗干扰厚膜电路,该开关电路是一由接至送话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端跨接有送话锁闭电路的负反馈对数检测放大器、倍压整流电路、输入端串接有箝位稳压二极管的电子开关和两级反相器级联组成的音控厚膜电路。设计新颖,实用可靠,采用双工通话方式,通话自如,音节完整,且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特别适合在线路干扰大、环境噪音也大的火车站或电气化区段作铁路电务信号维修电话总机。
---------------------------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楼宇对讲和对讲门铃的电路方案。实践中发现有的楼宇对讲和对讲门铃做的还可以。估计电路中也采用了电话机2/4转换和消侧音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电话机的免提控制很简单,你自己不会弄。还要注意不要买假免提电话,也就是你能听清楚对方的说话,但对 ...

还真被你说着了——买了几款号称免提的电话后,只有一款有专用的免提麦克,其它是利用手柄的麦克而已——这大概就是对方听到声音很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mic没关系,跟电路有关系,真免提电路“复杂”很多,成本要高2,3块钱哦。。你还是多查查资料再搞,啥都 ...

俺是在瞎搞过程中学习的。其过程是:先查资料——》瞎搞——》再学习资料。这就是学习——》实践——再学习的过程。呵、呵。这不,通过实践俺知道了:那些号称“免提电话”的电话机原来是分两种,一种是真免提,另一种是假免提。

楼主:
本想借助楼宇对讲和对讲门铃的电路。但有朋友告诫说那些对讲电路是4线而不是2线的。
看来,还得从电话机专用芯片上解决问题。

网友F(2018-04-25):
楼上的各位,学习电话机通信原理,要看什么书? @DDDDGGGG @jlass @qzlbwang @jrcsh @Wobbi

网友G(2018-05-25):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各位,学习电话机通信原理,要看什么书? @DDDDGGGG @jlass @qzlbwang @jrcsh @Wobbi  ...

还是别学了,固话都是死路一条,别浪费脑细胞了。
十几年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