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片机的使用温度超限了,会怎样?

楼主(2013-03-19):
请教,如果单片机的使用温度超过了它的工作温度范围,会怎样?同一款单片机有没有分级?例如C8051F380,虽然都是这个型号却可以分为商业级、工业级、军工级?
一般单片机给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不是比较保守的?例如给出-40-85℃,实际却承受大约-40-90℃。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出现未知错误:程序莫名跑飞、AD采用不准确、IO电平不可靠等等。

楼主:
噢 那商业级,工业,军工级的单片机怎么分?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还是说不同等级的芯片,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B:
也可能程序丢失,等等。
一般来说温度超了会影响单片机的稳定性

楼主:
我也有超温了但是还是正常工作的范例,那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是运气好,撞上了原因?

网友C:
商业级就是工作温度为0~70°C;工业级就是-40°C~85°C,在上面是汽车级-40°C~125°C,军工级的定义不是按照工作温度泛泛定义的,而是每一颗MCU都要求有详细的规格参数给出。
标称工业规格的MCU,实际都有余量的,我知道某品牌的测试都是要保证125°C下都能完整跑完整个测试流程。温度对MCU的影响,实际主要是影响到与时间有关的参数,当然如果时钟是来源于晶振就没这个影响了,再次就是长期工作于高温下材料老化就加快,工作寿命就缩短了。直流特性,包括I/O电压、驱动电流变化都比较小,基本是线性的,MCU内部的模拟单元,比如ADC、OP等,参数受温度影响大些,可能会飘出规格定义的最大值。从当年实际测试看,只要Reset脚和程序处理好抗干扰,温度稍微超标点,系统跑飞的概率与常温下相差不大。

网友A:
不知道摘自那里,凑合看吧:
芯片的级别主要是从工作温度、抗干扰性上来区分的。
商业级芯片(0-70度)
工业级芯片(-40-85度)
军工级芯片(-55-125度)
汽车级芯片 (-55-125度).
从制造根本性分析来看,大部分不同级别的芯片其内核是一样的 正常环境下可以互相代用。耐温度主要与芯片制造工艺、功耗和封装工艺来决定的,其中封装工艺的不同是最显而易见的。比如:通常汽车级的芯片比商业级的要厚一些,工业级相比商业级的芯片封装过程中会搀杂一定量的微量材料使封装更家稳定。当然一些汽车级、军工芯中会设计有辅助电路,备份电路区别。
由于生产数量以及工艺复杂度等各方面的因素。 体现在最终芯片价格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所有电子元件都分级.一般分为:军用、工业级..。各种电子元件的分级,都执行相应的国标、或行标、企标中的“分级条款”的要求。不同的电子元件的分级方法相互之间没有可对照性,要了解分级的具体如何执行,必须分别查阅相关的“技术手册”或“相关标准”。但是,有个共同的规律,军级产品的耐温特性、耐振能力、稳定性、可靠性、耐过载性、和抗干扰性以及参数的准确性等,都远优于其它级别的产品。
在生产和应用领域,单个元件(如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器等)称为“电子元件”。但,一个零部件中若含有许多个独立的“电子元件组合而成”,那么,就把由多个或更多“电子元件组合而成”的零件,叫做“电子器件”。
IC采购怎样确定产品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或军品级的呢?
通常商业级芯片尾缀没有什么特定标记。 例如AT89C52-24PC 那么尾缀“PC”中的“C”表示的就为商业级。
通常商业级芯片尾缀一般表示为带“I”。例如AT89C52-24PI 那么尾缀“PI”中的“I”表示的就为工业级。
通常商业级芯片尾缀一般表示为带“/883B” 例如AD620SQ/883B 那么尾缀“SQ/883B”中的“/883B”表示的就为军品级。

楼主:
非常详细。谢谢老师!!超级感谢

网友D:
非常详细,受教了

网友E:
可能单片机工作不正常,造成系统出错。牛叉的单片机内部有温度传感器,直接与一路AD转换相接,并且与中断相连。当超出温度时,可以申请中断,从而对现场诗句进行保护

网友F:
有人把C8051F工业级用到125度。

网友G:
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

网友H:
可能的问题太多了,
如果没有问题那是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