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求教,谢谢

楼主(2013-03-19):
求教:1 该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2  AMP03 根据输入输出,可以求得V0=V1+V3-V2(电压下缀为引脚标号)
         3 黄线所标模块的功能是?
        谢谢!

网友A:
左边的RC部分组成低通滤波,右边的RC部分组成高通滤波,同时引进负反馈,将电压信号放大为电流信号,驱动音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RC部分组成低通滤波,右边的RC部分组成高通滤波,同时引进负反馈,将电压信号放大为电流信号,驱动音 ...

谢谢,有个不理解的就是,通过高频滤波输出,mos管道导通,如果控制继电器的信号为低,两个继电器同时导通,后级电路两个输出,是什么呢?,电流不知道从哪里输出。。。。,请指教,谢谢。
另外整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个不理解的就是,通过高频滤波输出,mos管道导通,如果控制继电器的信号为低,两个继电器同时导 ...

输出的是交流(音频)信号,电流从一个输出口流进,从另一个口输出流出。
整个电路的功能你的标题上自己都说了哈 ----功放(功率放大),举个例子:从电路左端输入的可以是耳机的输出信号,从右端输出驱动的则是音响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