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是有故障屏蔽的功能吗?

楼主(2013-03-19):
就是说只要不是接口IC被击穿短路导致总线整个短路,一个节点的失控不会影响整个总线的数据流动。上面提到的短路问题可以串电阻的办法来部分防御。

楼主:
RS485的话就比不上了,单主多从,主机一坏就死翘了。还没法做冗余。

网友A:
“容错CAN总线,可以短路,断路的总线”
http://hi.baidu.com/hms35/item/518f5871b7e9b05f0d0a07d3

网友B:
可以采用冗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