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电压”吗?

楼主(2013-03-19):
《物理学》中被第一个认识到的是力F,故通常有《某某力学》。

《电磁学》中针对相关力抽象出了矢量场E或B,故有电磁场之说。

听说有那么个叫做“电势差”的东西,并定义为

    U(a,b) = -∫[ab]E•dl

此也称为“电压”。

不过,那玩意儿左面是个点a和b的函数,而右面一般是个路径a~b的泛函(第二类线积分)。

唯有保守场

    ∮E•dl = 0

    ∇×E = 0

积分才仅与路径端点a和b有关。

∮E•dl = 0意味着什么?,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E•dl = - d/dt φ = 0

    ∇×E = - d/dt B = 0

那是个静场或稳恒场。显然这太过“平凡”。

可见,一般情况下,定义

    U(a,b) = -∫[ab]E•dl

的右式是个路径的泛函,自然无意义。

有一种电磁导波——TEM,虽然其场非保守,但若局限在其截面上则在此二维空间内满足“保守”。

现在知道了,所谓电压仅是在变化相对缓慢(似稳场)或TEM波中,有条件存在。

同理,各位也可以问自己,真的有“电流”吗?(注意,不是电流密度)

网友A:
这是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去看,从路的角度去看是电压,从场的角度去看是电势差,电流也是那样的

网友B:
曲高和寡

网友C: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高和寡

“曲”一点都不高,这是大学一年级课程内容。

至于“和寡”,这个倒是现实,且很“合理”。

网友D:
哈哈,看来大多人都没读到大一:lol
和5楼,胡乱凑个对子: 白菜阳葱 独鸣蒿青

网友E:
学电磁学之后发现信号在导体内以电磁波形式传输,从此不懂电流了

网友F:
这里应该大部分是做工程的吧,这个理论的东西,大家都不好说,应用才是目的

网友G:
你这个说法对工程师是个打击--天天接触的电压电流原来根本不存在。
好比是虔诚的信教徒,突然某天被告知耶稣是假的,肯定受不了。

我仔细研究过你的很多贴,发现特点是--喜欢“往回缩”,即从N级定律往N-1级缩,再往N-2级缩,以此类推。。。直至缩到能量守恒这个一级定律。但现在更厉害了,缩到玄学上去了,有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了,读过玄奘法师的《心经》应该能更好的体会。
而工程师喜欢“往前进”,即从一级到二级依次推进,直至这个定律能信手拈来,轻松解决手头实际问题。

这个两方思维“冲突”,是造成曲高和寡的主要原因,而非是因为看不懂其内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说法对工程师是个打击--天天接触的电压电流原来根本不存在。
好比是虔诚的信教徒,突然某天被告知耶 ...

我上初中那时候,认为三极管的贝塔和那电阻一样,材料定了,结构定了,工艺定了,那它也就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重新把三极管捡回来一看,这个贝塔要是定了的有些事情没法说了,我只能认为它是随条件不同而变的,这确实是闹心。后来看maychang针对某教材发的贴,发现人家也认为这个是变的,我这心里才不那么闹。

认识的过程最好玩了,但大师们最不高兴的就是“玩”。

网友(2016-08-26):
大学一年级

网友I:
眼下行情见涨,小学算题都做勿里起,别说是大一物理题了,统统回炉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眼下行情见涨,小学算题都做勿里起,别说是大一物理题了,统统回炉去,哈哈

T叔不要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评论出于此处。看到了!

三年半之前的帖。
不过,今天我的评论照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去看,从路的角度去看是电压,从场的角度去看是电势差,电流也是那样的 ...

三年半之后,还想评论两句:你对首帖的理解错了。HWM根本没有讨论“路”,仅仅是讨论“场”。

网友I:
不信就试试这个,哈哈,俺看了几遍没看懂,决定陪小外孙回幼儿园进修了.

烧脑小学题,如果生的晚我小学就毕不了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信就试试这个,哈哈,俺看了几遍没看懂,决定陪小外孙回幼儿园进修了.

烧脑小学题,如果生的晚我小学就毕 ...

同感。
小时候**兔同笼韩信点兵之类的题也做过不少,可如今的小学题目我连看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