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6下仿真ATMEGAL2560,一点仿真就出错

楼主(2013-03-19):
AVR STUDIO6下仿真ATMEGAL2560,一点仿真就出错,说是:未知仿真器错误。 仿真器用的是MKII, 能下载程序,就是不能仿真。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一般仿真出错是因为要么芯片不支持,要不文件格式(elf)文件格式有问题。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看看 厂家技术资料 该型号是否支持这一款器件

楼主:
在AVR STUDIO 4 下能仿真,不过有时候断点不起作用。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使用STUDIO6啊?! 我在STUDIO5中可以仿真了。

网友B:
我基本不用仿真  直接下载看结果  大脑里分析程序  因为avr的资源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
我曾经也是如此。

楼主:
结贴了。在STUDIO 5 下写了个几千行的程序,还是能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