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负反馈电路输出电压不够,为什么啊?

楼主(2013-03-19):
求助,如图,稳压负反馈电路输出电压不够,R1左边的输入是0~5v,经过运放放大5倍然后输出,R4我是用可调电阻代替,虽然说输入输出线性关系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差不多5倍这样子,图里面的30V我是根据R1边的输入慢慢增大的,当R1边的输入从3.5v左右开始增大时,输出就在不到19v的位置停了,我让输入为4v,30v的位置从20v加到30v,输出还是不到19v,这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图仿真输出的可以达到25v的,怎么办?求助!!

楼主:
哪位大大帮我看看,指点一二。。。

楼主:
求指点。。。菜鸟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
帖子求关注!!!救命啊!!

楼主:
有大神来看看我的稳压负反馈电路吗?诚心求指导!!

楼主:
麻烦哪位师傅帮我看看负反馈电路,不懂。。。求指导一二。。。

楼主:
叫破喉咙了,没人来帮帮菜鸟。。。伤心。。:'(:'(

楼主:
求关注!!关于负反馈电路问题。。菜鸟很着急!!

网友A:
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只是不用这么多元件:Q1U1A均可省略

网友B:
楼主首先要学会叙述问题清晰,条件充分,要求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只是不用这么多元件:Q1U1A均可省略

但是为什么不能输出高于19~25v呢?我找不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学会叙述问题清晰,条件充分,要求明确。

这样子的,我想控制da输出0~5v,然后再经过这个电路,放大5倍,输出0~25v,这个图仿真的时候可以的,但是搭线后测试就不行,输出不超过19v,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只是不用这么多元件:Q1U1A均可省略

因为电流输出最大要达到2A,所以加了个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学会叙述问题清晰,条件充分,要求明确。

输出要0~25v,电流最大可以达到2A,纹波系数不超过20mv、

网友B:
输出最大电流?输入电压?最低输出电压要达到0V吗?(想要达到真正的0V运放需要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最大电流?输入电压?最低输出电压要达到0V吗?(想要达到真正的0V运放需要双电源供电) ...

接近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要0~25v,电流最大可以达到2A,纹波系数不超过20mv、

楼主测试的时候是带载测试的吗?空载的时候可以输出2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试的时候是带载测试的吗?空载的时候可以输出25V吗?

没有带载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带载测试,

但是我没有带载测试,怎么之前的输出0~19v就可以? 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测试一下输入4V以上的时候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是多大吗,如果是放大部分停止在19V输出,那就是放大电 ...

我第一个运放输出是多少我没测,但是测试了第二个,电压就在19v,不会上去了、 我现在不方便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干什么?是改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Q1,Q2,Q3的型号可以参考一下吗?还是常用的就可以?

网友C:
楼主方便的时候可以分开测试一下各个部分的电路,把Q1和第二个运放断开,R9接负反馈保留。看看能不能输出25V,然后再给三极管加25V电压,看看射极跟随器是不是好的。别的我也不知道了,只有实际测试了才能知道。

网友B:
Q1只要耐压足够就可以,没什么特殊要求。
Q2是PNP管,且要电流和功率足够(因为大电流时Q3---3055的放大倍数一般不高,所以对该管有要求)。
Q3用3055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的时候可以分开测试一下各个部分的电路,把Q1和第二个运放断开,R9接负反馈保留。看看能不能输出25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只要耐压足够就可以,没什么特殊要求。
Q2是PNP管,且要电流和功率足够(因为大电流时Q3---3055的放大倍 ...

好的,我修改了再看看。

网友B:
20楼的电路①可以调整到0V输出(前提是输入是0V而不是开路,否则输出是3.75V)。②输出电压不受运放摆幅的限制。③调整管最小压差可以做得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楼的电路①可以调整到0V输出(前提是输入是0V而不是开路,否则输出是3.75V)。②输出电压不受运放摆幅的 ...

谢谢大侠指点哈、:lol

网友C:
R7和R5的分压电阻是为了放大吗,那么你这个电源的空载损耗可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楼的电路①可以调整到0V输出(前提是输入是0V而不是开路,否则输出是3.75V)。②输出电压不受运放摆幅的 ...

大哥,你好,还在吗?你之前发的图,我仿真试了一下,输入输出关系是12倍,我想要5倍,怎么改?我看不懂。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还在吗?你之前发的图,我仿真试了一下,输入输出关系是12倍,我想要5倍,怎么改?我看不懂 ...

R5=30k(理论值28K)
R7=12K
R8=30K
R9=20K

网友D:
用运放驱动Q1,驱动能力不太够吧,用20楼的图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求指点下此图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30k(理论值28K)
R7=12K
R8=30K

多谢大哥,我再认真看看,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运放驱动Q1,驱动能力不太够吧,用20楼的图可以。

那1楼的图要是改,可以改吗?  因为1楼的图仿真可以达到电压要求,实际焊板就不行,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30k(理论值28K)
R7=12K
R8=30K

大哥,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吗?tl431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提供什么电压的?

网友B:
基准与偏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还在吗?你之前发的图,我仿真试了一下,输入输出关系是12倍,我想要5倍,怎么改?我看不懂 ...

你可以仿真?  我仿真了好像不行,可以把你放真的文件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与偏置

大哥,我用面包板测试,我没有用30v,用10v,接上去,稳压管立马就很烫很烫,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用面包板测试,我没有用30v,用10v,接上去,稳压管立马就很烫很烫,这是什么情况? ...

1、首先要确认没接错。
2、在Q1集电极与Q2基极间串联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要确认没接错。
2、在Q1集电极与Q2基极间串联1K电阻。

我发现稳压管没电压的,什么情况?大哥?

网友F(2013-06-06):
来自 TI 论坛的回复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2/t/23054.aspx
请问你的实际电路中,非线性的点最开始出现在哪里?
1、是第一个运放输出、还是第二个运放输出?
2、另外,输出刚到达19V的时候,运放输出电压是多少?
3、另外,BJT是电流控制器件,不是电压控制器件,这根楼主选择的NPN管的β值有关。

网友:
    我不怎么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