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status C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本人刚刚学习pic单片机,有一个关于status寄存器 C 标志位的问题。比如说之前status C 标志位置1 然后我用addwf进行了一次加法运算,在运算结果有进位和没进位的情况下,status C标志位怎么变化

网友A:
不要学汇编了,直接进C,不清楚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好象是进位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