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画总线时如何使用快捷键重复放置

楼主(2013-03-19):
(无正文)

网友A:
画原理图的时候,
画一条导线,然后F4 可以一路向下 连接
总线方式 鼠标一路点下去,最后放置端号 一路放置,末尾自动加1 如A1 A2 A3..... 最后总线放置个A(x:0) 即可
不晓得你说的F4是否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原理图的时候,
画一条导线,然后F4 可以一路向下 连接
总线方式 鼠标一路点下去,最后放置端号 一路放置,末 ...

对,我按照教程的方式是按键盘的F4可以一路向下添加,总线标号也不改变一直重复我第一个netname,不知道是不是我软件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很多快捷键用不了,今天又发现find 找元件的时候没有对话框出来,annotate的时候不能将所有的元件标号设置为U?或者C?总有几个元件还是有标号

楼主(2013-08-22):
有点模糊,继续学习中..

楼主(2013-11-25):
1. Multiple pin RES'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1: SCHEMATIC1, PAGE1 (142.10, 90.00).
AN: U1的封装上有好几个脚位名称是RES,所以报错不能导入网络表格。
2.ERROR: File "02.brd" was locked on date "Tue Sep 03 16:13:22 2013" by user "Administrator" on system "JL00".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run netrev.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AN:告诉我们不能将PCB文件打开来creat netlist
3.#1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0402' for device 'R_R0402_47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AN:说的是封装没有,至于后半句什么意思没人明白,总之就是这个元件没有封装,应该创建封装或者在其他地方将封装弄进来。

网友B(2017-10-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兄弟你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