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

楼主(2013-03-19):
如上图是间接寻址实现0X20和0X21单元的清零.用的是间接寻址的方式。

我的疑问是,用直接寻址不行么,不能直接 CLRF 0X20;CLRF 0X21;吗?为什么弄个间接的?求指点。

网友A:
直接寻址可以,太多的清除用间接寻址循环方便

网友B:
在这种简单的情况下,直接寻址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用间接寻址更简洁有效。
比如,这里你知道要操作的内存单元为2个,但是如果有100个呢?难道代码复制100次?或者事先不知道次数,而是由另一个变量指定呢?

网友C:
你这是简单的例子, 在对多个寄存器连续取数时就该用到了,可以使程序更简洁! 下面是4个(也可有更多的应用--如将几十个串口接收数据存入寄存器...)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寻址可以,太多的清除用间接寻址循环方便

理解了 多谢指点

网友D:
基本所有的MCU都带间接寻址和直接寻址操作,你只要上个大学的单片机课程,按道理就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所有的MCU都带间接寻址和直接寻址操作,你只要上个大学的单片机课程,按道理就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

大学玩游戏了。Ye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学玩游戏了。Ye总。

还好还好,不是光OOXX就还有得救。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