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中的焊盘怎么敷铜

楼主(2013-03-19):
如题,我在做的一个光源封装需要在焊盘上敷铜散热,但在封装中敷的铜导入到PCB中是没有网络的。各位大侠可有高招解决?谢谢,我用的是99SE

网友A:
直接添加网络嘛

网友B:
随便给和它连着的脚定一个网络,然后铺铜就有网络了

网友C:
在PCB中手动指定网络。

楼主:
在PCB中手动添加网络,我知道,问题是我一个板子有几十个光源,一个光源6个脚,会弄死人的!我是想问有没有方法在制作光源封装的时候,让敷铜和管脚连再一起,而不是单纯的放在一起。管脚是Multi层而敷铜是TOP层,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谢谢

网友D:
你放的是距形填充?在封装里是这样子的,导出之后也是这样子了,个人想法还是不要这样子做,面好板之后在敷铜

网友E:
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填充。

网友C:
每一块算一个管教,然后在一两天元器件也做这么多个管教,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块算一个管教,然后在一两天元器件也做这么多个管教,问题就解决了。 ...

没看明白,一两天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放的是距形填充?在封装里是这样子的,导出之后也是这样子了,个人想法还是不要这样子做,面好板之后在敷 ...

的确是矩形填充,有这种方法是为了方便以后可以直接拿来用,而不用在PCB中再次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给和它连着的脚定一个网络,然后铺铜就有网络了

画封装时好像不能指定网络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C:
你把这个PCB封装和原理图元器件给我,我做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这个PCB封装和原理图元器件给我,我做给你看。

图已上传,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是把矩形填充改成了焊盘,这个是可以,但是机器贴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器件容易跑偏!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填充。

顶,直接给个FILL

网友G:
重新建一个网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