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能同时给多个芯片提供时钟的RTC吗?

楼主(2013-03-19):
(无正文)

网友A:
IIC总线,你爱接几个接几个,或者你一个芯片接到之后,再转发给其他的芯片。

网友B:
有,很多都可以

楼主:
请问我能用多个I2C主机来访问一个RTC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能用多个I2C主机来访问一个RTC芯片吗?

理论上可以,不过不建议这么做,除非你可以保证各个主机不会同时去读数据,否则的话,轻则数据读错,重则引脚烧坏。

请尽量使用一主多从的方式。

网友C:
我脚得,可以用一个机器专门做RTC广播,其他的用自已的时钟跑,过一段时间校时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