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c包含自身.h头文件?

楼主(2013-03-19):
弱弱的问下:譬如led.c的程序里#include    "led.h"
为何要包含自身的头文件??

楼主:
是不是头文件里有源程序需要的宏定义?

网友A:
这样看起来代码比较规范 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不包含任何h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起来代码比较规范 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不包含任何h

本身头文件就是源文件里函数的一个封装,你包含了自身头文件又不可能调用里面的函数的。。。不懂

网友B:
建议楼主多看下,那些写的比较好的源码风格。相信你会明白的。
3楼的说的有些道理,编程也是有规范的。

网友C:
头文件里往往定义模块使用的 常量(宏)、结构类型,接口函数的原型。这些东西对于原模块也需要,对于调用者也需要。

网友D: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多文件编译的时候。比如写了个main.c和led.c,在led.h可能会写led.c中函数的声明,这样你在main.c中,写一句#iinclude"led.h",然后下面就可直接调用led.c中的函数了。在led.c中写#include    "led.h"
,你就不需要在led.c中最前面写函数的声明了,只要在led.h中写了。方便代码的移植

网友E:
三楼正解,赞一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