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推荐一下键盘矩阵扩展IC啊!

楼主(2013-03-19):
项目里需要扫描40个按键。用单片机的IO去做实在太浪费CPU的时间了。影响了其他部分功能的性能了。
想找一个I2C或其他接口的按键扫描电路。像美信集成有的那种。但美信的感觉贵了点,而且封装是BGA的,也不太合适。大家有没有其他厂家的推荐啊!
谢谢了

网友A:
再不看看PT6311,只用它的扫键部分就行,支持12*4个按键……

网友B:
一个扫键程序能消耗多少时间

网友C:
这种ic好多吧

网友A:
楼上推荐的不错 看了一下资料 这玩意确实蛮强大的 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lol

网友D:
键盘里面的一般是邦定IC

网友E:
SN7326 i2c 8x8 key matrix, 没有LED driver,理论上更便宜。

网友:
ZLG7290

这个比较好

网友F:
可以用AD按键啊

一个ad口接12个按键或者16个按键,3个ad口就够了。

网友G:
说浪费IO口到可以理解,怎么会浪费CPU时间呢?

网友H:
8279也可以啊

网友I:
tm1627及其系列,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J(2016-07-01):
mark  好东西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