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模块配在6410上,短信能收发,但无法打电话,求帮忙!

楼主(2013-03-19):
用的是中兴的3G模块FM210,用AT指令短信正常接收,但拨打电话一直失败。。。ERROR或者NO CARRIER,我用的是ATD13821390831回的是NO CARRIER,而用ATD13821390831;时回的是ERROR,求前辈们指导!!!什么网络信号的都查过了正常

网友A:
基本可以判断是3G模块的问题,直接找中兴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
仔细研究下模块的硬件 软件指导书 示波器看看各个波形
或者模块拿下来,放到自带的开发板上 升级下软件,看看功能是否正常,
慢慢排除 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