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的外部数据存储器

楼主:
最近看cy7c68013a的datasheet,上面说的是外部ram是64K的情况,如下图:
现在我手上的板子的外部ram是32K,请问这时候的内存映射是怎样的呢?

网友A(2013-03-20):
这要看怎么译码的,就是SRAM的片选/CS是怎样接的。一般会把它接在内部RAM的上边,这样,从0开始的内存就是连续的。

网友B(点评):
有点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