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发的贴没人回答呢?正陷入在 用定时器1 实现匹配中断的 溢出中断

楼主(2013-03-19):
求助啊

楼主:
我是想写  我设置的是 1ms 溢出中断     71+1分频 arr值为1000    那么 我要实现的是    我通道1 和通道2  输出两路pwm波  比如占空比为 500   百分之五十   那么 我通道的4 的占空比就为 250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我设置的是  cnt值为250 时 就会和通道4  ccr4 值匹配  (TIM1->DIER|=1<<4;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0,2,TIM1_CC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中断   然后再 1ms到时   (                       TIM1->DIER|=1<<0;   //允许更新中              TIM1->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0,1,TIM1_UP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溢出中断  我程序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RCC->APB2ENR|=1<<11;
//        RCC->APB1ENR|=1<<2;       //TIM4时钟使能
        AFIO->MAPR=3<<6;                  //TIM1完全映射
    RCC->APB2ENR|=1<<6;    //使能PORTe时钟
        GPIOE->CRH&=0XF00F0F0F;//PE11 PE13  PE9 PE14输出
    GPIOE->CRH|=0X0BB0B0B0;//复用输出
           GPIOE->ODR|=1<<9;//PE9上拉
        GPIOE->ODR|=1<<11;//PD13上拉
        GPIOE->ODR|=1<<13;//PD14上拉
    GPIOE->ODR|=1<<14;//PD11上拉
        TIM1->ARR=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1->PSC=psc;//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1->CCMR1|=6<<12;  //CH2 PWM2模式
        TIM1->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TIM1->CCMR1|=6<<4;  //CH1 PWM2模式
        TIM1->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MR2|=6<<12;  //CH4 PWM2模式
        TIM1->CCMR2|=1<<11;  //CH4
    TIM1->CCMR2|=6<<4;  //CH3 PWM2模式
        TIM1->CCMR2|=1<<3;  //CH3 PWM2模式
        TIM1->CCER|=1<<4;   //OC2 输出使能 开关位
        TIM1->CCER|=1<<0;   //OC1 输出使能 开关位
        TIM1->CCER|=1<<8;   //OC3 输出使能 开关位
    TIM1->CCER|=1<<12;  //OC4 输出使能 开关位
        TIM1->BDTR|=1<<15;        // 主输出使能
        TIM1->CR1|=1<<7;   //ARPE使能
    TIM1->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1->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TIM1->DIER|=1<<4;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0,1,TIM1_UP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MY_NVIC_Init(0,2,TIM1_CC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PWM0_VAL=500;                                                                //设置PWM位为10khz 占空比50%
        PWM1_VAL=500;
        PWM2_VAL=250;
        PWM3_VAL=250;

网友A:
真心看不懂

网友B:
先把问题写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问题写清楚

我是想写:我设置的是 1ms 溢出中断,71+1分频 arr值为1000,就为1ms计时。    那么, 我要实现的是 :我通道1和通道2输出两路pwm波,比如占空比为 500,就是百分之五十,通道的4 的占空比就为250,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五,当cnt值为250 时,就会和通道4的CCR4值匹配(TIM1->DIER|=1<<4;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0,2,TIM1_CC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产生匹配中断,此时CNT的值还是250开始计到1000,然后产生1ms(                   TIM1->DIER|=1<<0;   //允许更新中
TIM1->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0,1,TIM1_UP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溢出中断,进入溢出中断子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问题写清楚

进入匹配中断  CNT 的值会被清零吗?  还是会保留和CCRx  匹配时候的值

网友B:
进入匹配中断,CNT 的值不会被清零,CNT会继续计数,直到CNT到达1000,产生溢出中断,同时CNT被清0。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  呵呵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匹配中断,CNT 的值不会被清零,CNT会继续计数,直到CNT到达1000,产生溢出中断,同时CNT被清0。 ...

那我这样 设置对吗?

TIM1->DIER|=1<<4;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0,2,TIM1_CC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2,组2、

还有 溢出中断后 进入中断子程序  那么CNT 在处理中断子程序时   CNT 有在计数吗? 我软件仿真时看 CNT值 在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  呵呵1

加你qq下 可不可以啊

网友D:
我也看不懂。但是回复一下。表示我还理你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不懂。但是回复一下。表示我还理你

谢谢啊!  谢谢 支持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这样 设置对吗?

TIM1->DIER|=1

不对,你可以看看STM32的软件库里面的例程

网友E:
帮你顶一下,虽然我不懂

网友F:
这样贴代码的没法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可以看看STM32的软件库里面的例程

哪 找  论坛里面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可以看看STM32的软件库里面的例程

使能计数比较匹配功能,当计数至40000时,发生计数比较匹配事件,并因为开启了通道1匹配中断,此计数比较匹配事件将请求计数匹配中断,执行计数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执行计数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更新通道1更新匹配比较计数值为 “当前计数值+匹配比较计数递增值”为40000+40000=80000; 但定时器最大计数值仅为65535,则此处实际上更新比较匹配值为80000-65535=14465.

清除中断标志,中断返回,计数值继续从40000处向上计数值65535,再下一次计数时将发生一个计数值向上溢出事件(该事件会导致计数值重装载),但因为禁止了预装载寄存器,因此不会发生寄存器重装载) 计数值回归零 重新向上计数

计数至14465 再次发生匹配事件 一次循环

那个匹配值 怎么会变成 40000+40000  然后下一次匹配为14465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你顶一下,虽然我不懂

使能计数比较匹配功能,当计数至40000时,发生计数比较匹配事件,并因为开启了通道1匹配中断,此计数比较匹配事件将请求计数匹配中断,执行计数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执行计数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更新通道1更新匹配比较计数值为 “当前计数值+匹配比较计数递增值”为40000+40000=80000; 但定时器最大计数值仅为65535,则此处实际上更新比较匹配值为80000-65535=14465.

清除中断标志,中断返回,计数值继续从40000处向上计数值65535,再下一次计数时将发生一个计数值向上溢出事件(该事件会导致计数值重装载),但因为禁止了预装载寄存器,因此不会发生寄存器重装载) 计数值回归零 重新向上计数

计数至14465 再次发生匹配事件 一次循环

可以帮我解释下   匹配值 在下一次匹配 会变成1446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