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发送1K数据不稳定?

楼主(2013-03-19):
用STM32控制SIM900A,发送1K数据出错率较大。10%左右,DTU不出错,请问原因在哪里。是不是SIM900A一段时间后需清内部存储区?发送连续4帧数据,每帧1K,5分钟一个周期,开始3个周期没问题,到第四个周期就会出现第三帧发送失败。这时重发也不行。

网友A:
发送这么大的数据,需要做流控,否则丢数据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这么大的数据,需要做流控,否则丢数据是一定的。

用硬件还是软件?目前只是简单的三根线。

网友A:
硬件。至少要再加两根线:CTS,RTS

网友B(2013-04-22):
相对于SIM900A,每帧1K的数据流算很大,但相对于GU900D的数据流就不大了,

qq:735350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