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

楼主(2013-03-19):
在半实物或虚拟仿真测试中,需要实时仿真设备来连接机电实时控制系统,运行虚拟的仿真计算,对实时控制系统进行输出激励信号和采集信号,以达到闭环测试。Smart Simulator正是满足所述功能的实时仿真设备,其采用了开放式的架构,基于工业级总线实现处理器板卡与I/O板卡之间的数据交互,既保证了数据采集和传递的响应速度,同时又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便于系统的升级与扩展。同时采用了多核处理器和FPGA板卡,为复杂的仿真模型运行提供了实时可靠的保证。

主要功能

Smart Simulator的主要功能包括仿真模型实时运算、信号采集和激励、仿真负载、故障注入。

仿真模型实时运算
将需要测试的控制系统的被控对象,进行实时化模型运算,并通过相应板卡输出给控制系统。利用Matlab/Simulink、AMESim等工具建立的各种被控对象模型,比如汽车整车模型、变流电机模型等,都可以在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上运行。

信号采集和激励
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对被测的控制系统的信号进行输入采集和输出激励,包括数字信号、模拟信号、通信信号以及各种复杂信号。

仿真负载
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实现对外部执行器负载的模拟,如电机、喷油器等,并利用LED指示灯显示其工作状态。在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中可实现和真实负载之间的任意切换。

故障注入
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实现信号接口对地、对电源短路和断路、任意信号间的对接、不良连接等各种电气故障的注入和自动控制。

产品组成

工业级实时处理器板卡
采用32位或64位Intel x86开放式架构,支持主流多核CPU;强大的CPU处理能力在确保模型精度的前提下,可满足HIL系统实时性要求。

高性能、高速率FPGA板卡
通过FPGA RIO板卡技术,利用FPGA高速的计算和处理能力,来实现机电实时控制系统上各种复杂的信号产生和采集。比如通过FPGA板卡上丰富的IO资源,可以实现汽车中多达8缸的喷油点火信号采集,以及曲轴、凸轮轴信号、轮速信号和爆震信号的模拟,同时,可以通过多块FPGA板卡的级联,实现更多通道和信号的采集和模拟。由于在芯片级进**通道的配置,可以在20 ns的精度下执行任意的触发逻辑,并使任何模拟或数字输入或输出与其它输入/输出同步。

基于总线的工业级I/O板卡
用于采集和产生ECU所需的各种输入和输出模拟量和数字量信号,主要包括带光电隔离数字DI/DO模块、高速/高精度模拟量AI输入模块、高速多通道独立模拟量AO输出模块、PWM信号以及任意波形产生模块、电流测量模块、电流输出模块、电阻输出模块等。

信号调理板卡
针对机电实时控制系统提供专业的信号调理板卡,以实现精确模拟传感器信号,并采集测量执行器信号,实现HIL仿真系统、ECU和真实被测、被控对象三者之间的安全隔离与保护。

仿真负载板卡
实现对机电实时控制系统外部执行器负载的模拟,如电机、喷油器等,根据负载特性不同,在板卡中通过端子台连接的方式,可灵活配置输入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并且每路仿真负载在面板上均有相应的LED指示灯显示其工作状态。仿真负载板为在虚拟的环境中测试机电实时控制系统的驱动能力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并可实现和真实负载之间的任意切换。

故障注入板卡
实现机电实时控制单元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故障仿真。通过上位机SMR Controller软件,可实现信号接口对地、对电源短路和断路、任意信号间的对接、不良连接、阻值故障等各种故障的自动控制和测试。将故障注入分为执行器故障注入板卡和传感器故障注入板卡,并支持大电流。

真实负载机柜
4U负载机柜提供被测ECU真实负载的放置,根据具体负载实现其放置、固定和散热;同时,可与对应仿真负载直接实现方便的切换。

断线测试盒(Break-Out Box,BOB)
提供被测ECU和测试系统之间的转接连接,方便对ECU每一路信号独立的提取,以便进行故障诊断和信号测量、分析。每一路信号亦可由单独的香蕉插头进行手动的插拔以实现ECU信号和系统间的通断。支持大电流,并有相应的保险丝保护。按照使用便利性分,也有两种BOB,一种是面板式的BOB,直接组装在机柜上;另一种是外置的独立的BOB,可以移动,柔性连接。

其他
实时仿真设备Smart Simulator还包括可编程电源、电源供应和保护开关、预留接口(包括CAN、串口、诊断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