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19):
设计一款电源控制电路
设计要求:1、5V适配器供电输入,给主板供电,同时给USB接口和电池供电
          2、电池供电电压最低4.7V
          3、给电池供电持续电流1A
          4、当适配器不接时,电池通过USB接口放电,但不能给主板供电

网友A:
去ti的官网找个参考设计

网友A:
webench的软件可以帮助参考设计

网友B:
找到合适的片子   使用他的技术手册  搭出电路   基本就行了  呵呵

网友B:
这个应该难度不是很大  兄弟  慢慢来   需要考虑稳定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