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功放,虚短虚断列不出来,求大侠

楼主(2013-03-19):
求列虚短虚断公式,求出Vout,谢谢

网友A:
先学习虚短虚断,然后学习负反馈是怎么工作的,再对系统信号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A:
OP正输入端电压上升,则OP输出电压上升,这样MOS栅极电压上升,MOS电流增大,VOUT增大,OP负输入端电位增大,从而V+-V-变小,形成负反馈。最终使V+=VOUT。

网友B:
这是用电压控制电流的电路:Vref = Iout × 4.7K

网友B:
刚才说的有点问题:应该是 verf = Vout , 输出成为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